程序怎么优化

楼主(2010-09-28):
void SendBitToHT1621(uchar nbit,uchar n) //将要实现的显示一位一位的写人到芯片里 从最高位开始移动
{
   uchar i;

   for(i=0;i<n;i++)
   {
     ht162x_wr=0;
     if(nbit>=0x80)      //判断最高位
  {
        ht162x_data=1;
  }
     else
      ht162x_data=0;
  asm("nop");
  asm("nop");
  asm("nop");
     ht162x_wr=1;
     asm("nop");
  asm("nop");
  asm("nop");
     nbit<<=1;
   }
编译时出现arning [1258] D:\J\dis_lcd.c; 18. possible stack overflow when calling function "_SendBitToHT1621"

怎么去优化?等待中~

网友A:
你先数数你的花括符是不是成对的再说!!!

另外,如果让别人审查你代码的话,要注意把代码编辑整齐,求助时应该减少解答者的这些低级麻烦。

网友B:
这个叫改错,不叫优化

楼主:
以后会注意的
是我上传代码的时候没复制完整  像出现这样的错误 应该怎么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