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管不能稳压的困惑

楼主(2010-09-28):
这是我在网上找到0-30V输出可调稳压电路。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稳压管的正端电压时2V,而没有出现原理中叙述的-1.25V,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是限流电阻使用不当引起的稳压管正端电压是+1.8V?如果是,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之前用的是880欧的电阻,稳压管正端输出是+2V,电阻调整到680欧时,稳压管正端输出是+1.8V...稳压管我选用的是2cw50

网友A:
估计还是R2阻值过大,到导致稳压二极管电流过低,稳压二级管上电压不是1.25.具体如何调整看DATASHEET.

楼主:
2# zyfzyf1002 因为我用的是2cw50作稳压管,所以没有找到datasheet。我刚刚用两个in4007串联替代了稳压管,结果R2右端的电压仍是2V,这让我困惑不解。

网友B:
整流二极管挂了吧

网友C:
R1和W上流过的电流为10mA,这个电流在R2上的压降是6.8V,再加上稳压管正常工作需要大约5mA,
R2上的压降就有10.2V,这就要求辅助电源输出电压(电容68uF上的电压)不低于
10.2V+1.25V=11。25V(1.25V是你稳压管的稳压值)

6V的辅助电源整流滤波后显然达不到这个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有怀疑过,测试了稳压管,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R1和W上流过的电流是10mA,这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C:
317正常工作时,输出对ADJ端电压为1.2V,R1电阻120欧,所以电流为10mA。

改正方法:减小R2,使得稳压管上的反向电流为5mA左右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没有弄清楚为什么R1上的电流时10mA,是317输出电流的最小值?
但是根据你说的问题确实解决了,我调节了R2的值,实现了0V起调,谢谢awey!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刚才没有刷新,才看到你的回复,言简意赅,正中要害,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