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式触摸屏控制IC

楼主(2010-09-28):
各位好:我以前用的是4线电阻式触摸屏,控制IC是AD7843,现客户要求用电容屏,因为以前没做个电容屏,查了两小时资料也不太清楚,所以来这儿请教用IC驱动?

网友A:
具体什么不清楚?

楼主:
就是 控制IC,可以将触屏电流信号转换成X,Y坐标的IC

网友B:
这玩意玩一个芯片不就会有了,一般是搞不到的。

网友C:
新手还是建议直接用触摸屏模组,这里有一些资料,你可以看看http://www.cypress.com/?id=1938&rID=39190

网友D:
LZ是做屏的,我想他不会 买模组的,要看你屏的功能,
是否需要手势判断===,如果只是简单的判断手指的位置,一般PSOC 触摸IC 都能做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D:
6楼厉害,我怎么就猜不出楼主是做屏的呢,呵呵,我只看到了他说以前“用的”是电阻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