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的PWM输出和GPIO_WriteBit不能同时实现吗

楼主(2010-09-28):
一开始用TIM3、4的PWM输出不同频率的脉冲,GPIO初始化输出模式定义为AF_OD。后来因为想控制脉冲个数,改成用GPIO_WriteBit加for循环来生成脉冲,发现GPIO初始化得改成Out_OD,但这样PWM输出又不行了。后来我想在初始化用AF_OD,需要GPIO_WriteBit时先将GPIO_Init改成Out_OD,输出完成之后再改成AF_OD,中间还加了几百ms的延时。然后非常郁闷的是,脉冲输出不但没好,反而紧接其后的串口3输出反倒不好了:只能输出00。请教版主,此现象有解不?希望能做到PWM和GPIO都能输出。

网友A:
前面说到TIM3、4,但没说串口3,串口3是什么?

楼主:
UASAT3,我的程序中把它定义成RS232串口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
请说明你分别使用的是哪些端口?什么芯片型号?

TIM3、TIM4并没有与USART3共用的端口,怎么会产生干扰?看看是不是你的程序中有问题?

楼主(2010-12-20):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无意之间发现的:本来我是想输出脉冲来驱动相机拍照,所以我就用TIM3/4的PWM输出,这样频率准确但是脉冲数准确。后来发现相机照出相片少行,我就想用GPIO_WriteBit拿高低电平for循环生成频率准确脉冲数也准确的低频脉冲,然后发现怎么也出不来信号。后来发现,PWM输出时,GPIO要定义成GPIO_Mode_AF_OD,GPIO_WriteBit则需定义成Out_OD,也就是这两种输出方式不能再同一个管脚上实现。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让这两种输出方式在同一个管脚上实现?

网友A:
如果你看了手册上的框图,就可以看出:没有办法。

网友B:
想控制pwm输出的个数,在timer比较中断中做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