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编译不到的语句,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0-09-2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被优化掉了

网友B:
1、被优化
2、无效语句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编译器的问题还是我的程序问题呢,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呢

楼主:
单步调试会跳过这几句,这样话会不会引起程序的混乱呢

网友C:
编译器垃圾
我遇到过,
写的东西就是不编译
稍微改一下程序结果就ok了
编译完成后看看对应汇编就知道了

网友D:
新华龙默认是用KEIL编译器的。降低优化级别试试

楼主:
KEIL编译器优化级别
1.常量重叠(constant folding)   6.寄存器间参数传递(parameter passing in register)

2.通用子表达式删除(common subexpression elimination) 7.循环(loop rotation)

3.长度缩减速(reduction) 8.死码删除(dead code elimination)

4.控制流优化(control flow optimization) 9.通用Tail Merging

5.寄存器变量使用(register variable usage) 10.通用子程序块打包(block subroutine packing)

楼主:
7楼: 新华龙默认是用KEIL编译器的。降低优化级别试试
回复,之前默认的级别是9.通用Tail Merging ,我改为最低级别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但这样会不会存在隐患呢,好多错误的地方编译器识别不出来呢

网友E:
未被调用的东西不参与编译

网友F:
没有编译到的变量使用volatile关键字,优化等级使用9也没有问题。

网友G:
正常现象。
偶尔还有多行被优化成一个代码块的,无法在中间下断点。
这种,你就在汇编里面调试就是了,就当是你的汇编。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调试的时候用优先级低的,优化后不会有问题。编译器有碰到有bug的,但是keil的稳定版本,从来没有发现过bug

楼主:
我也觉得他们这个不好,但使用熟了
听大家这么说,决定换了试试!!

网友H:
被优化掉了,你可以通过调低编译器的优化级别,KEIL就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