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 起振

楼主(2010-09-28):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晶振在开始起振的时候频率高于稳定时候的频率,大概要经过几十毫秒才能达到稳定状态。不知有和何高招可以解决此问题,让晶振起振的时候频率就迅速稳定下来???

网友A:
1、起振时频率是比较乱的,谈不上高或者低。

2、起振速度和起振质量和激励与晶体本身质量相关。

3、如果有几十个MS的起振时间的话,那确实稍微长了点,可以考虑增加振荡激励或者换个品牌的晶体看看。

4、可以在晶体两端并接一个电阻看看有无改善。

5、如果需要稳定性比较好的振荡源,不在于成本时可以改为有缘振荡提供时钟,如果不太在于振荡频率的精度,例如容许5%的频率误差,可以考虑使用MCU内带的RC振荡,RC振荡的起振时间极短。

6、如果以上两招不行,那就在MCU上电运行前先执行一段延迟工作代码,可以延迟1S才执行各项操作。

网友B:
还有一个选择是使用MEMS振荡器,只是还不够通用

网友C:
2楼说的不错。

楼主:
太好了,Thanks Very Much!!!

网友:
我一般2楼的方法6
就在MCU上电运行前先执行一段延迟工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