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器

楼主(2010-09-28):
http://hi.baidu.com/lzcloy/album/item/3d81ec09a163249663d986bf.html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LC振荡电路,怎么不起振,电源12V,三极管9018,想做30M的,LC参数计算是30M,用Multisim仿真频率正确,但幅度太大,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我用网址发出来在上面

网友A:
额。不贴图。。。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吧,这个三极管电路都调了好久

网友B:
我来帮楼主贴图了

网友C:
幅度是由幅度平衡条件决定的,是反馈回来的太多还是三极管放大倍数太高呢?再说幅度比较大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把你的仿真文件放上来。

网友E:
能振荡在30M就怪了,参数相差太大!

楼主:
我把multisim仿真文件发上来了,

网友F:
参照电路图焊接一个实际电路,利用仪器慢慢地测试参数,根据实际测试参数,优化电路,修改一些器件的数值。
  LC振荡电路仿真很不靠谱。

楼主:
我已经做出了实物,参数调了一会就是不振荡

网友G:
看书,算Q值

网友H:
工作点不对。把9018发射极电阻1K变成820欧姆试一试。

网友I(2011-08-14):
我也在做这个,仿真通过了,但实物电路就是不起振,求解?

网友J:
C3  104 改为103 或 102
C5 C7 第比例降低10倍。
先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