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变压器和整流桥有什么问题啊?高手麻烦给看看

楼主(2010-09-28):
我这个电源的初级变压器和整流桥有什么问题啊?怎么电压就是不对,高手麻烦给指点指点,苦恼的很,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路错误。
工频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在此电路中必须接地。
整流桥DB2不知道是什么目的,电路不全。如果是为了取得比20V更高的电压,另有电路,不能像图中这样接。

网友B:
双绕组变压器取得正负对称电源是用全波整流实现的,虽然用的是全桥,但实际电路是全波整流而非桥式整流,所以中心抽头必须接地,楼主要好好分析一下电路。采用单绕组桥式整流的正负电源要求正负输出负载必须严格相同,其地为浮地,实际电路中没有采用这样设计的,因为负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严格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那麻烦帮我看一下我现在改的这个接法对不?

网友A:
4楼:
不知道Header的1脚是否接到了C23C25相联的那点。图中看不出来。
另外,不知道Header的1脚是否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刚把电路又测了一遍,Header的1脚是接到了C23C25相联的那点。Header的1脚也是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电路正负电压输出的电容大小也相同,电路也对等,但是就是正负电压的绝对值不一样,正的输出+15V负的输出-22V,是什么原因啊?劳烦您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C:
变压器内部怎么绕的呢倒是要画出来呀,不然说出来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C:
你电容C25,C23这样画能行得通吗?自己好好检查下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有个这样的帖子,我有提到中心抽头的问题。

楼主:
哦,我找找看,谢谢
9# 伟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