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金属膜电阻如何区分?

楼主(2010-09-28):
现在假货太多了,有碳膜,有假金属膜,有金属膜.经常有JS用碳膜或者假金属膜来冒充金属膜,请问如何识别?

网友A:
碳摸很好区别,剪断就看出来了.
假金属膜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烙铁烧!用分辨率高点的数字表测量其电阻,如果温度上来后电阻值变小,那就是碳膜的,普通金属膜的会有很小的阻值变大,有些质量好的金属膜四位半的表都观察不到变化。你专门列出来的假金属膜没接触过,不清楚情况,烫烫估计也可以测试出来。

楼主:
3楼,好多金属膜实际都是假金膜.你的方法非常不方便,而且对100欧以下电阻不适用
碳摸很好区别,剪断就看出来了.
假金属膜是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A:

剪断怎么看得出来?我剪断都是白色的

网友C:
白色的瓷芯,用刀刮开外部漆层看膜的颜色和质地,但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很难通过这样的办法识别,只能靠合适的进货渠道来保证,签合同,注明假货赔偿数额。

网友D:
听来的,没试过
加电烧掉它,如果什么也没事似的就断了,那是碳膜,如果又是起烟又是发火的是金膜的

网友E:
记得坛子里很久前哪位说过碳膜的可靠性比金膜高来着?

网友F:
找正规的厂家买,质量绝对有保证

网友G:
一分钱一分货,又想便宜,又要质量,哪有这种好事!

网友H:
看工艺,拿碳膜和金属膜来做一个温度的对比。

网友I:
烙铁靠近,看阻值变化。

网友J:
专业生产品高精度电阻 假一赔一倍! QQ:1561196152  电话:13713595046

网友K(2014-08-30):
只要了解金属膜的电阻是用什么做的,其实有非常极其容易的方法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