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分流的问题

楼主(2010-09-28):
大家说说电路中R2是分压电阻,还是分流电阻?

网友A:
如果r2相对于rfz小很多,分压。

网友B:
只要你能计算各点电压和电流,还在乎这个名词?

网友C:
分压。
但严格说两种作用均有。
只要弄懂电路原理,何必在乎名词。

网友D:
其实是一回事。

网友E:
R2,RFZ的电压是一样的,分流也分压。

网友F:
一样  都有

网友G:
即分压也分流

网友:
3楼 为什么??

网友H:
严格来说是分流,分压是R2和RFZ共同作用的

网友I:
san lou shi dui 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