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如何读RB5,RB4,RB3,RB2的值?

楼主(2010-09-28):
PIC16F73,RB口的5,4,3,2接了3K的上拉电阻,并通过拨码开关接地。现在想通过读RB端口的值来取得拨码开关的值。为什么每次读出来的都是0?

网友A:
RB口是多功能双向口,你的RB口可能没有定义好.检查一下程序的初始化部分.

>PIC系列单片机原理和程序设计 343页
>PIC系列单片机原理和程序设计 343页
>PIC单片机实用教程-基础篇 400页 10.0M
>PIC单片机实用教程-基础篇 400页 10.0M

〓◆ PIC单片机相关专辑 25册 172M ◆〓

楼主:
C如何写

网友B:
TRISB=0xff;
unsinged  char   PORTBbuf=PORTB;

楼主:
"TRISB=0xff;
unsinged  char   PORTBbuf=PORTB; "问题是我只读低5,4,3,2位

网友C:
PORTBbuf=PORTB&0X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