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G极和S极之间加一个电阻有何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28):
用来放电的,若没有,断电后,g上的电荷不能释放。

楼主:
那它一般取多大?

网友B:
取数十K即可。

网友:
一般要大于等于10K

网友C:
铃木书上讲的。仅仅参考。

网友D:
如果是手工焊接,MOS管容易因烙铁漏电或人体感应而击穿损坏。加上这个电阻,并且在焊接MOS管之前先焊接好这个电阻,则MOS管不容易被击穿而损坏。当然,彻底的方法是工作台、烙铁、人体都接地。

网友:
如果只是用来放电的话可以在两极之间加一个三极管,这样放电的速度要比电阻快的多

网友D:
8楼:
如果门极源极之间加一支二极管,门极还能够被驱动到MOS管导通吗?

网友E:
让mos输入端有个固定电平。

网友F: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条件不同值不同

网友G:
PMOS采用高端驱动,G和S之间也要加这个电阻?

网友E:
Pmos应该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下TONGSHAOQIANG, Z这本书的全名叫什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H:
铃木雅臣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上下 坛内老t叔有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