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一个关于运放的基础问题,一直不太懂

楼主(2010-09-28):
1.  从课本上看到运放输入级的内部结构。运放输入偏置是必须由外部的同反相端提供的。那如果单电源供电。NPN三极管形式的运放。为什么可以放大0.1mV的信号呢。这个信号不能让输入级三极管发射结正偏把。内部有偏置吗?
       2. 以前一直听一些老工程师跟我讲说他这个电路能够增大运放的CMRR。我一直不理解。CMRR 的大小不是只跟他的工艺跟使用环境有关系吗?电路上不能增大他把。电路上只是能够尽量的匹配输入两端的电阻。让共模干扰信号尽量不失真的进入运放,这样好方便把它干掉。我这样理解错了吗?
       3.有人说自举电路能够增加运放的输入阻抗从而增加CMRR。这个也不对吧。个人感觉如果同相端输入接成自举的形式。能大幅度增加输入阻抗。但是对CMRR 绝对是非常不利的吧。
       我模电比较差。这几个疑问一直在心里徘徊了一年多啦。看这里高手比较多。希望有人帮我解开这个结!!!

   谢谢1!  谢谢1!

网友A:
1、如果运放输入级是NPN管,不一定在内部有偏置,很可能偏置由外部提供,即输入偏置电流。
2、不知道你们那位老工程师说的是什么电路。没有图,没办法说。
3、运放极少使用自举电路,至少我没有见过。

楼主:
没有人说说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单电源运放输入级不是npn输入级的。通常是pnp输入的,或者Cmos的

楼主:
1.仔细研究一个运放内部结构之后终于明白啦。单电源供电的时候放大大0.1mv 是需要带内部偏置的运放。

2.确定了,运放的CMRR是运放的固有参数。他的大小只跟工艺。材料。温度等因数有关。运放在工作的时候能不能发挥他自身自大的CMRR跟输入信号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输入端电阻平衡度越好,运放的CMRR能力就会越强,所以提高运放输入阻抗能提高电路CMRR这说法不对。当然不是全无影响,如果输入阻抗非常大。他也会降低输入偏流的数量级。从而也可以提高一些CMRR。
3.自举在做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的时候有点意义。可以大幅度提高运放输入端的阻抗。我设计过一款测试漏电压的产品上,应用过,效果不错。

楼主:
通过弄懂第一点,让我在运放选型上更有方向性一点了。什么样的运放适合我的电路。呵呵。。这里高手多。坛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