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0-09-28):
变压器的问题。假如:知道原边的电感量为10mA。副边:100mA。可以认为原副边的匝数比为1:10:?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认为,只能是近似,还得有条件,变压器是有效率参数的,若发生磁饱和什么的,差距就更大了。

楼主:
变压器的问题。假如:知道原边的电感量为10mH。副边:100mH。可以认为原副边的匝数比为1:10:?

网友B:
不能这么认为。差别大了。

网友C:
3楼改正了单位。

如果初级次级是完全耦合,那么电感量与绕组匝数平方成正比,即匝数增加到2倍,电感量为4倍。如果存在漏感,则不会完全遵守平方律。
但电感量测量远比电压测量精度低,而且受测量条件影响很大,一般不能用于确定匝数比。要确定匝数比,应该测量电压。

楼主:
多谢楼上的老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