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LCM无法显示

楼主(2010-09-28):
各位大虾帮忙看看程序有什么问题。谢谢
使用rt12232F,有字库,并口连接,P0口已加上拉

#include "r51r.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void  delay1ms(uint time){
      uchar i;
      uint j;
     for(j=0;j<time;j++){
       for(i=0;i<100;i++){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_nop_();
        _nop_();}
        }
      }
sbit busy=P0^7;
sbit LED = P1^3;
sbit RS = P1^0;
sbit RW = P3^6;
sbit E1 = P3^7;
//sfr  AUXR= 0X8E;
void LCDCMD(uchar command){
     delay1ms(100);
     RS = 0; RW = 0;
     P0 = command;
     E1 = 1; _nop_(); E1 = 0;
}
void DispData(uchar temp){
     delay1ms(100);
     RS = 1; RW = 0;
     P0 = temp;
     E1 = 1; _nop_(); E1 = 0;
}
void Test(void)
{
    LCDCMD(0x30);
    LCDCMD(0x06);
    LCDCMD(0x0c);
    LCDCMD(0x01);
    LCDCMD(0x02);
   LCDCMD(0x80);
    DispData(0xb7);
    DispData(0xb4);
}
main(){
       EA=0;
delay1ms(100);
   LED = 0;
   delay1ms(550);
Test();
   while(1)
   {
      LED = 0;
      delay1ms(400);
      LED = 1;
      delay1ms(400);
   }
}

楼主:
只有黑屏,郁闷

网友A:
调节背光,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回楼上,背光没接,能看到两行黑的点阵

网友B:
调节下对比度

网友C:
这个代码是你写的还是厂家提供的演示代码?是演示代码查接线;自己写的话先找演示代码点亮再说吧。用ST7920去搜,一般都这芯片做的模块。

楼主:
自己写的,没找到例程,硬件 连接线查了很多遍了,没问题

网友D:
void LCDCMD(uchar command){
     delay1ms(100);
     RS = 0; RW = 0;
     P0 = command;
     E1 = 1; _nop_(); E1 = 0;
}
void DispData(uchar temp){
     delay1ms(100);
     RS = 1; RW = 0;
     P0 = temp;
     E1 = 1; _nop_(); E1 = 0;
}
你的这个程序感觉有问题啊。
是下降沿写入数据还是上升沿?一个NOP的时间是多长?能满足资料对电平持续时间的最低要求吗?你把资料对液晶模块驱动时序好好看看,看时间长短,时序先后看明白了。我写的程序你参考下(能使):
/*********************************
函数名称:WriteDataLCM(uint lcd_cmd)写指令
入口参数:lcd_cmd
返回参数:无
*********************************/
void WriteCmd12832(uchar lcd_cmd)
{
        LCD_RS=LOW;
        LCD_RW=LOW;
        LCD_E=HIGH;
        LCD_DATA=lcd_cmd;
        Delayms(1);
        LCD_E=LOW;
        Delayms(1);
        LCD_E=HIGH;
}

/********************************
函数名称:WriteDataLCM(uint lcd_data)写数据
入口参数:current_data
返回参数:无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lcd_data)
{
        LCD_RS=HIGH;
        LCD_RW=LOW;
        LCD_E=HIGH;
        LCD_DATA=lcd_data;
        Delayms(1);
        LCD_E=LOW;
        Delayms(1);
        LCD_E=HI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