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studio,M文件不存在

楼主(2010-09-28):
由于WIN7系统无法用双龙的仿真器。只好装了双系统,但是在XP下应用时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我在安装完studio与winavr及双龙的JTAG II补丁后,出现这样一种问题:
用C语言编辑无法编译,提示为:
make: Make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kefile'.Stop.
可是winavr我已装了。同样的工具在WIN7下可以运行,只是不能studio在线仿真运行。在XP下能连上,但不能编译,谁可以帮帮我

网友A:
查看一下环境变量。
mouse在“我的电脑”图片上 右击,属性----高级选项卡----环境变量。
查看path 这一行有没有加入winavr的目录。

网友B:
提示没有Makefile,说明make已经运行,不是变量问题

楼主把代码存在英文路径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