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了,如何判断电话线路没接好?

楼主(2010-09-28):
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我模电学得太差,还请大伙先帮一下忙。
电话线上的电压,挂机时30V左右,摘机9V,振铃时则近100V,当然,断开时则电压为0。

我现在希望得到这样一个效果,当两根电话线间的电压小于6V时(其实低于摘机电压9V一点即可),某一点输出为高电平,电压不处于这个范围时,则该点输出0。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在电话线上串接一个3.6V的稳压管不行,如果这样做,在挂机时,电话线上都会存在几毫安的电流。

网友A:
楼主应该说明是否允许另加电源。

网友B:
电话线参数为:挂机-48V,摘机6-15V,铃流60-90V交流,实际摘机电压由负载决定,楼主需要的电压在终端摘机回路里取,用电阻分压即可,但楼主的需求描述确实不够清楚,先讲清楚你的应用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