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irtex FPGA 配置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28):
请教 Virtex FPGA 配置电路问题:

采用的是主串模式,利用JTAG口直接对FPGA进行下载,一切正常;对PROM进行烧写,也很正常,但断电后重新加电,PROM中的程序无法加载,调试的过程中,发现在ISE中利用JTAG口对PROM进行Blank Check(空白检查),检查后显示“Part is not Blank”,而此时,程序便能从PROM中自动加载至FPGA中,通过测量PROM中的几个控制信号,均已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怀疑是FPGA的INIT_B上电后无法对PROM的计数器进行复位,但通过调整上拉电阻的大小,仍没效果。
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