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电路上热插拔容易损坏元器件的方法

楼主(2010-09-28):
怎么解决电路上热插拔容易损坏元器件的方法:我们已经把地线的排阵做成了稍微长出一点了,不过在实际使用中,由于18V有5V的排母在一起,也就是说容易把18V的点供到了5V上了,模块经常需要热插拔,容易插偏,以致烧坏模块上5V供电的芯片,怎么解决这样的设置缺陷,在5V电源电路上加个在TVS管行吗,就是一插错位置后,18V首先烧坏TVS管,TVS管选用SMBJ 7.0A,行吗,加多大为好!

网友A:
把5V由18V转换来供,或者把5V,18V拉开,中间弄个空脚.

网友B:
赞同LS,最好是物理方式解决

网友C:
同意以上两位,物理解决最安全。

如果不行,在取消5V只保留18V电源,在板子上由18V再转换成5V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