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低压切换down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8):
如题,高低压切换时出现down机怎么解决 啊?

网友A:
你得说清楚是什么情况下切换的,用什么切换,电压、电流参数,负载类型等等细节,最好给出电路。

网友B:
问者呼呼,答者碌碌。

楼主:
恩 电路太长了5页纸  所以没传呢  就先问个大概   220往110切换就DOWN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