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直流310V电机的驱动

楼主(2010-09-28):
现在手上有个3相无刷直流电机,额定工作电压是310V.

网友A:
只是用用的话去买个成品变频器即可。
如果想自己设计... 从你的提问中可以看出:成功的可能性太渺茫了。

楼主:
让大侠见笑了。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肤浅,但是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单片机的6个IO口分别接UH,VH,WH,UL,VL,WL,,MOS管是不能导通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导通,我现在还没搞明白。
后来又在网上搜了些电路,很多用MCU+专用IC+驱动电路,所以我打算这么做。
用单片机的6个IO接左边的SUT,SVT,SWT,SUB,SVB,SWB,能驱动吗?

电路如下:

网友B:
如果真的想做,建议你先找个废旧硬盘,把电路板和磁头拆下,只留下那个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那个电机一般标称都有5400转,实际让它跑10000转都没问题的。
拿这个小玩意先练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帮我看看我的那个电路有没有错,硬件正确,软件才软才能发挥作用。

楼主:
现在驱动电路已经确定了,驱动IC采用ECN3053F,电路完全按照data sheet做的。

楼主:
因为电机的UVW已经标出来了,霍尔的uvw,电源,地也标出来了
我将霍尔通5V电,用手转动电机,
霍尔输出信号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w高,uv低→wu高,v低→u高,wv低→uv高,w低→v高,wu低→wv高,u低
这个循环对应电机接线的UVW应该怎么样通电呢?

楼主:
又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有一种驱动方式是上管PWM,下管恒通,这就要求单片机需要有3路PWM,还有3路霍尔器件的检测,哪就需要3个外部中断口。

网友C:
好像有什么IGBT模块不知道你看过没有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C:
你那个图是个变频器的驱动电路  输入为交流的时候要进行整流滤波 !有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吗?那是不是三相鼠笼异步交流电机。。 建议你看看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驱动电路!

网友D(2010-12-12):
你看过没有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E:
直流无刷电机,是异步电机吗? 不是同步电机的变形金刚?

网友F:
无刷直流马达驱动很复杂,想做好不容易,现在做得好的也没有多少家,做的时候请特别小心,如果驱动错相的话,后果很严重.使用分立元件驱动的话用IR2301驱动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