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操作S3C6410 GPIO寄存器

楼主(2010-09-28):
需要使用IAR调试S3C6410的驱动
现在初始化已经完成,并能将代码下载到板子里执行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在main函数里测试操作GPIO,但每当代码跑到操作GPIO这步的时候
就会停住没有任何反应,怀疑是操作GPIO的方法有问题,
操作GPIO的代码如下:
#define GPIO_BASE 0x7F008000
#define GPBCON (*((volatile unsigned long*)(GPIO_BASE+0x20)))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GPBCON= 0x00000000;//GPBCON & ~(0xF<<20) | (0x1<<20);//跑到这步就停住了
  GPBDAT= GPBDAT & ~(0x1<<4) | (0x0<<4);
  }
}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IAR下要如何操作GPIO寄存器

网友A:
没用过S3C6410,但是用的也是IAR, 一般都是设置输入/输出,输入的话设置输入电压高低,有上下拉电阻的话再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怎么用过

网友C(2011-05-01):
IAR6似乎还不支持6410吧?没找到这个核

网友D:
选对应内核编译即可
- ARM1176J (also alias for ARM1176JZ)
- ARM1176J-S (also alias for ARM1176JZ-S)
- ARM1176JF (also alias for ARM1176JZF)
- ARM1176JF-S (also alias for ARM1176JZF-S)

网友E(2012-04-20):
1# yybj 你好,问一下,IAR调试6410,mac文件怎么编写啊,有**说是boot,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