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不解

楼主(2010-09-28):
这个图是怎么工作的,稳压电源为什么没有加电阻接电源呢?

网友A:
其工作电流就是晶体管的发射极电流,当然,最好是加一个电阻,稳压管的特性需要一定的工作电流才能保证,否则R1较大时就不稳定了。

楼主:
那假如现在稳压管加一个电阻接电源的话,如果输出电压小了,T2基极分压小于稳压管的电压的话 ,T2就截止了。这怎么工作呀。

网友A:
必须保证分压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和Vbe之和,加不加电阻都有此要求。

楼主:
刚才仿真了一下,即使是T2截止了,输出的电压也是稳定的。为什么。

网友A:
是稳定的,只要负载和输入电压恒定,调整管这时全靠Rbc提供偏置使其导通,但这时电路将失去稳压特性,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和负载波动。

楼主:
是的,但是假如稳压管加电阻接了电源的话,输出的电压应该是 [(V(稳压)-0.6)*R1]/(R1+R2),假如输出电压减小,那么下面的管子基极电压就比稳压管的电压小了,下面的管子截至了。
那我需要怎么设计能是得输出电压变小的时候,下面的管子还导通呢?

楼主:
稳压管和电源接不接,这个电路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的,请大侠详细说说原因。

网友B:
我看到电阻了。

网友A:
仿真软件是不靠谱的,工艺方面没法准确仿真。不用偏置电阻,那么要求采样电阻的阻值必需较小以提供足够的射极电流,可这样就影响到晶体管T2线性区,使可调范围大大受限,仿真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去搭实体电路测试吧,该电路仅仅涉及的是晶体管最基本的应用电路,我前面的解释楼主显然没有明白,说明晶体管基本应用原理方面还没搞懂,需要先补课。

楼主:
必须保证分压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和Vbe之和,加不加电阻都有此要求。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这样的,给稳压管加个电阻挂电源上,这样比较好说。现在输出电压是VO=[V(稳压)+0.7](R2+R1)/R2. 要是输出电压小的话,下面管子的基极分压就小了,那么应该来说Vbe《0.7了,但是管子不会马上截止,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ic的电流减小,上面管子的基极的电压变大,那么输出电流变大电压变大,输出稳定,并且下面管子一直工作,应该一直工作在放大区吧。

网友A:
两个管子都在线性区,出了线性区既无法继续调节也失去了稳压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您看一下我上面的分析,您看工作是我说的那样吗?我不能确定我说的是否就是真正的原理。

网友C:
12楼:
这样分析是错误的。
“但是管子不会马上截止”,是对开关工作来说的(本坛前两天有个帖讨论此事,不过没有分析清楚)。对线性工作的这两支管子来说,这种延迟几乎不存在。
chunyang在4楼所说“必须保证分压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和Vbe之和”是这种电路正常工作必须的条件。实际上,该电路输出电压就稳定在分压恰等于稳压管击穿电压与Vbe之和的输出电压上。

网友A:
你的分析不对,线性稳压电源中的那两个管子不准许截止或饱和。

网友A:
基本原理:T1为调整管,T2为采样管,T2是T1的负反馈环节,当某种原因导致输出电压上升时,T2的基极电位上升,基极电流因为增加,T2导通程度加深,致使T1基极电位下降,T1导通程度降低,输出下降,反之可自行分析。

楼主:
12楼:
这样分析是错误的。
“但是管子不会马上截止”,是对开关工作来说的(本坛前两天有个帖讨论此事,不过没有分析清楚)。对线性工作的这两支管子来说,这种延迟几乎不存在。
chunyang在4楼所说“必须保证分压大于 ...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的是怎么能够让他一直保持在线性区工作,怎么能够保证分压大于稳压管+0.7呢?假如稳压管挂电源上,这个直流电源正常工作的时候,分压正好等于稳压管+0.7.要是输出电压变小了,分压也就小了,这时候管子就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了。怎么能保持在线性区呢?

楼主:
基本原理:T1为调整管,T2为采样管,T2是T1的负反馈环节,当某种原因导致输出电压上升时,T2的基极电位上升,基极电流因为增加,T2导通程度加深,致使T1基极电位下降,T1导通程度降低,输出下降,反之可自行分析。 ...
引用 网友A:

谢谢chunyang大哥不厌其烦的讲解,假如两个管子一直工作在线性放大区的话,我明白他的工作原理,我现在困惑的是为什么T2能一直工作在放大区?稳压管挂电源上,稳压电源正常的话,分压正好=稳压管+0.7.但是输出电压减小的话,分压也就小了,稳压管的电压不变,分压下来,VBE就小于0.7了,T2应该就应该截至了,不是工作在放大区了。

网友C:
18楼:
“要是输出电压变小了,分压也就小了,这时候管子就不能工作在线性区了”
如果输出电压减小(例如由于负载变重),分压确实减小,但并非Tr2立即截止,而仅仅是Tr2集电极电流减小。Tr2集电极减小会使该管对Tr1基极的分流减少,亦即使Tr1基极电流增加,输出电压也增加。此过程将持续到两支管子建立新的平衡。新的平衡必是输出电压比原来略低一点点,分压也比原来略低一点点,Tr2集电极电流比原来少一点点,Tr1电流比原来大一点点……但Tr1和Tr2必定仍处于线性工作区,除非负载变化到了Tr2和Tr1无法再调整,此时输出电压不能保持稳定(稳定的意思是变化很小),一般称为“稳不住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仍然是没有搞清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记住,晶体管是电流型器件,电路中,分压电阻的上臂同时还要提供晶体管T2的基极电流,分压点的电压不是由上下两臂电阻简单以欧姆定律计算得出的,必需考虑基极电流的分支造成的影响,而楼主陷入误区不能自拔就是忽略了基极电流。分压点在不考虑基极电流影响时一定要大于Vbe+稳压值,大多少,看采样电阻和需要的晶体管基极电流,而有了基极电流,就会将分压点的电压拉低(为什么自己去想),拉低后,分压点电压=Vbe+稳压值,线性区则要靠适当的采样电阻阻值选择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