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9-29):
,已经有c58了,为何还要c57

网友A:
该电容容量不大且通常为陶瓷电容,具有较低的串联等效电感,更利于高频信号的通过,在此起高频去耦的作用。

网友B:
在电路中起到滤波作用。一般来讲,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网友C:
滤波高频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起到ESD保护的作用,你没看到前面是个连接器吗?
经常插拔,静电很容易进来。

网友A:
插拔本身不会导致ESD损害,ESD是来自人体的,这里的小电容并非为了ESD防护,1117也非ESD敏感器件。

网友D:
那有个问题,
在PCB布线时
是大电容靠近IC还是小电容靠近IC
此处IC是指1117

网友E:
一般是小的靠近IC,具体到了嘛,请CHUNYANG讲吧

网友E:
具体道理:L

网友A:
小电容靠近IC,这样可将高频噪声的影响降至最低,如果离的较远,线路上的分布参数会降低去耦效果,特别是器件为数字型器件时,其本身就会产生高频噪声。

网友F:
噪声达到10K以上,电解电容通常就会失效,无滤波效果。但瓷片电容就不会。

网友G:
高频旁路的吧!

网友H:
瓷片小电容滤高频!

网友I:
10uF的电容可以直接选瓷介的,ESR比电解电容小很多。

网友J:
10uF的电容可以直接选瓷介的,ESR比电解电容小很多。
引用 网友I:

只是成本也会高得多。

网友K:
还真是学习了,布板时小的电容都是随便放。。哪好看就放哪。。。

网友L:
。。。基础的问题。。!

网友M:
呵呵,上面回答得够详细了!

网友D:
这就有了另外一个问题
104还是103
滤高频效果好
平时我应用的104较多
多少算高频?
别整通讯上的东西来说事
就说用51来做的板子
简单而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