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从Windows复制文件到虚拟机RedHat9

楼主(2010-09-29):
1.之前安装的RedHat企业版5,都可以直接从Windows复制到虚拟机RedHat5,或者从Windows文件夹拉到虚拟机RedHat5都可以;
2.怎么换成虚拟机RedHat9就不行了呢,因为我的ARM实验书说用RedHat9兼容性好些;
3.还有RedHat9的虚拟机设置项中,Shared Folder是灰色的,不能增加Windows的文件;
请问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请问用SecureCRT 能上传和下载整个文件夹吗?
注意 :是文件夹不是文件哦!

网友B:
可以的 在VM选项里设置共享 或者开SAMBA或者TFTP都可以

网友B:
还有要拖拉文件的话 必须安装VMTOOLS

网友C:
要安装TOOLS的

网友D:
嗯,先安装VMtools,再配置samba服务器。。。实现samba共享,具体方法百度一下,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