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里面为什么要用BIOS。

楼主(2010-09-29):
为什么不和单片机一样直接烧程序呢?

网友A:
DSP还是很复杂的,所以要用BIOS了。

楼主:
难道也是为了引导操作系统吗?

网友B:
lz说的对,但是应该叫boot吧

楼主:
DSP一般不都是不能跑操作系统吗?

网友C:
DSP好像有一个系列可以跑操作系统的,好像是6713B吧?要不就是64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