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7805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0-09-29):
这个电路图如下所示:

楼主:


网友A:
恒流充电,电流为5V/R67.
Q5、Q6做电子开关。

网友B:
设R47的电流和GND的电流相等,则BATT的电流等于的电流。
大意是恒流充电吧

网友B:
当然,是否进行充电,也得看Q6这个开关是否打开

楼主:
R67两端的电压是5V?   经过R67的电流不是要回到7805的地吗,还会流出来给电池充电吗?
请大侠说说原理 谢谢

网友B:
满足7805最小工作电流条件时,R67上的电压是5V。这是7805的基本特征。R67大电流就小,R67小电流就大----这个电流就是通常所说7805负载电流。

你后面的问题,如同“正常”电路中的GND断开或接通。如果是断开,当然没有电流流出,如果接通还没有电流流出,说明不是没有电源就是7805坏了。总结一句就是:离开7805的GND之后的事,就与7805无关了----这一点,对正确理解R67的电压为5V很有帮助。

注:前帖“BATT的电流等于的电流”有漏字,应为“BATT的电流等于R67的电流”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懂,5V出来时怎么回流到IC的GND的,和6楼一样有点迷糊

网友D:
还是不太懂 Q5的发射级不是直接接GND了吗?

网友B:
此时,你只要把Q5、Q6这一段电路当作电源的内阻看就OK。

网友C:
那样IC的地电压是不是抬高了?GND电压是不是相当于R67,R47,R48的分压?如果Q6导通

网友B:
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看,我是没有办法说清楚了。

还要说明的是:7805中的GND引脚和电源的GND端,不是一回事,不能搞混。7805中的GND引脚只是该器件的工作基准点(参考点),电源的GND(地)则是电源的参考点。不过,随着观察电路的视角不同,许多外围电路都可以当作电源的内阻看待,这一点,和XXX定理是一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样IC的地电压是不是抬高了?

这个,只能是说电位抬高,不是电压抬高。

当把Q5和Q6的电路等效成电阻后,将它和7805位置互换,地电位虽然也等效地被降下来,但它的工作状态并没有改变,器件的两端电压照旧,流过的电流照旧,R67上的电压照旧......局部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

网友C:
哦,明白了,看来俺需要学习的还多啊,主要是参考点的分析。谢谢上面老大教导

网友E:
感谢ic921的指导,我也懂了

网友F:
你把7805和R67这一部分看成一个恒流源就行了

网友G:
请教一下,这个R48有什么作用?去除掉的话,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ic921的指导,我还有下面两个问题?
原先7805的压差为2.5V,现在由于它的地电位被抬高了,如果电池为6V,输入电压最少为多少才能工作正常呢?
因为是恒流充电,输出电流不变,如果负载变大,则负载上电压增加,是怎么样保证他还是恒流输出呢?7805的输出端与它的地端(不是电源的地端)还是不是5V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G:
Q6关断时有漏电流,如没有R48,漏电流会使Q5不能彻底关断。

网友G:
谢谢19#的cobraking大哥,小弟学习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充电电流的路径画出来,再把经过的每个元件的压降加起来,那就是输入电压了。

网友:
Q6到底能不能打开啊

网友I:
这里的7805相当于是 并联在R67两端 的 一个稳压二极管 ,这样理解 对不?

网友J:
长见识来了

网友K:
什么用PWM方式充电?
充电时使Q6的基极为高电平,停止充电时使Q6基极为低电平不就行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原先7805的压差为2.5V,现在由于它的地电位被抬高了,如果电池为6V,输入电压最少为多少才能工作正常呢?

照你说的数据,最少应当是2.5+6.0=8.5 V,因此,可取9 V的常规电源。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是恒流充电,输出电流不变,如果负载变大,则负载上电压增加,是怎么样保证他还是恒流输出呢?7805的输出端与它的地端(不是电源的地端)还是不是5V呢?

这个比较麻烦,但正常的电池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电池的内阻提高了,电压会上升,充电时间会缩短(如果有监控的话),存储电量将不足。
当然,所谓的“内阻增大”。有时也只是电池连线接触电阻增大而已。

要想保持7805的输出电压不变,也就是恒流状态不变,最起码要求供电电源电压要足够高。如前帖,如果仅仅是8.5 V,当然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H:
楼上大哥漏了7805的5V啦,或许还要考虑Q5的压降。总之输入电压要足够高,要可以保证7805有足够的输入输出压差就可以保证恒流。

网友B:
一般而言
为了节能,也就是电路发热少
总希望电源电压低一些,但为了保证可靠性,又不能拼命地低,否则,稍有差池,工作就不正常,也没什么意思。

网友L:
画出电路请高手分析。

R1, R2, R3 电阻应该很大。

网友M:
6V + Q5的饱和压降 + 5V + (2.5V)

网友N:
r48当然不能去掉了,当Q6导通时还得分压呢

网友F:
r48当然不能去掉了,当Q6导通时还得分压呢
引用 网友N:

分压?你当Q5的Vbe是吃干饭的

网友O:
7805的压差是5V,3脚的电势应该大于5V,保证2脚电压高于0V,这样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P:
3楼判断是正确的,而且此电流用PWM控制电流.

网友Q:
看明白参考地即可。

网友O: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

网友R:
7805中的GND引脚和电源的GND端,不是一回事:)

网友S:
如果把7805的GND接地,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T: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用一个三极管去掉Q6,用PWR控制Q5的基极,这样做可行吗?
可行的话还可以省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

网友B:
如果把7805的GND接地,电路如何工作?
引用 网友S:
那不是Q5Q6的电路给短路了?

网友U:
这个好像是脉冲控制恒流充电的。

网友V:
应该是一个受q6pwm控制的恒流源

网友W:
42楼: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用一个三极管去掉Q6,用PWR控制Q5的基极,这样做可行吗?
可行的话还可以省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

如果直接控制Q5的基极,PWM的脉冲电压必须足够高才能让Q5截止,

网友X:
小弟试着分析了一下电路,有两点不明,还请各位帮忙解答:
1.正如IC921所说:7805的GND只是7805的一个参考点,那么这个参考点对地电压是多少?
2.看了大家对PWM的说法,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要用PWM来控制,还请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Y:
长知识了……

网友Z:
相当差的一个设计,没啥好说的.

网友L:
同样50楼的说法

楼主:
各位大哥  怎么不能结贴

网友AA:
3脚和2脚间的电压是固定5v
所以流过r67的电流是固定的
2脚并不一定非要接GND 0v
图中的2脚的电压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