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pwm转10VPWM如何转?

楼主(2010-09-29):
大侠们,想问一下哟,我单片机3.3V的PWM,现在想变成10V的PWM,去控制其他的功能模块
我现在希望,用一个芯片,将该3.3V的PWM,经过一个芯片,直接输出为10V的PWM
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为3.3V或者5V
之前做过3.3V的变5V,直接用74HC245了,245工作在5V下
现在要变成10V了,且只有5V的电压。
不知道该怎么做,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PWM输出电流没要求且频率低于100KHz,可以尝试用MAX232之类芯片试试,不过其一般5V电源只能出+/-9V左右,另外注意它的输出是正负9V且是反相的。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B:
造一间芯片加工厂,把几个电路集成到一起。

网友C:
用OC门芯片或三极管。
PWM是多少频率,多少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指点
不知道MAX232,我去掉那个负值的电容,会不会是它没有了-9V呢,直接变成0V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在200K左右,8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详细点嘛

网友A:
嗯,应该可以,保留倍压的两粒电容,去掉反压的两粒电容,负压输出脚短接到地,估计可以得到0V~9V输出,但要实际测试过,Pdf上没有内部具体电路。不过MAX232只有120KHz左右,你的PWM 有 200KHz,基本肯定没办法用这了。一定要10V,加升压部分吧,此时驱动用4楼办法。

网友C:
200K8位,那么最小分辨率下的脉冲达到51M,10V输出电压要求压摆率大于0.5V/ns。。。。普通芯片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推荐个芯片吗?

网友E:
简单一点,弄个IR2101之类的。还有cd4504。
10v的vcc,dc-dc升压吧。
不过pwm的频率太高,这么一弄,精度肯定达不到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