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IC,利用PIC18F8720做时间中断跑马灯,有疑问

楼主(2010-09-29):
初学PIC,利用PIC18F8720做跑马灯,想法是利用timer0中1s时间中断,利用该中断进行
跑马灯实验,程序如下,该程序在MPLAB里调试ok,可以进入中断,PORTJ的值也是依次循环左移,但是利用protues进行仿真,不能进入timer0时间中断,J口所有的灯都不亮。望大虾指导,非常感激。附件是proteus的仿真。
#include <pic18.h>
void main(void)
{
  TRISJ=0X00;//设置J口为输出口
  PORTJ=0X00;//J口初始化
        T0CON=0X87;//timer0 设置成定时器模式,1/256分频,
  TMR0L=0X12;//低8位数值
  TMR0H=0X7A;//高8位数值,定时1s中断(8MZ)
  GIE=1;     //中断使能
  TMR0IE=1;  //time0中断使能
  while(1)
   {
    ;
      }

}
void interrupt timer0(void)
{
    if(TMR0IE&&TMR0IF)
   {
    TMR0IF=0; //time0 中断标志位清0
    if(PORTJ==0)PORTJ=0X01;
    else PORTJ=PORTJ<<1;
    TMR0L=0X12;
       TMR0H=0X7A;
   }
}

test1 for PIC timer0.rar

楼主:
版主,能顶下嘛,自学PIC,感觉走好多弯路啊

网友A:
TRISJ=0X00;//设置J口为输出口
首先把类似的0X00全部改成0x再说吧。

0X是不被编译器认可的吧。

另外,俺不用PROTUES调试程序。

网友A:
再查一下有无类似OPTION的寄存器,T0可能和看门狗有一定的关联,查一下相关设置。

楼主: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调试时可以进入timer0的中断,但是和proteus调试时始终没有中断

网友A:
请以实际芯片调试看看,不排除proteus出错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