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 0x01F不能放在结构体里?

楼主(2010-09-29):
这个语句: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 0x01F;
为什么放在结构体里就不好用呢?
struct ADCstruct{
   bit busy;
   bit start;
   bit ful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 0x01F;
   u16 result;
}ADC_Module;
编译结果:
Error   [314] D:\Vibrator KA31\KA31v1.0.c; 67.13 ";" expected
Warning [374] D:\Vibrator KA31\KA31v1.0.c; 67.19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Error   [314] D:\Vibrator KA31\KA31v1.0.c; 67.19 ";" expected
Warning [374] D:\Vibrator KA31\KA31v1.0.c; 67.24 missing basic type; int assumed

而放在外面编译就能通过?
如何放在结构体里呀,学的不精,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 0x01F;
有的编译器支持这样的C扩展语法,在定义1个变量时就给变量分配它的地址。

struct ADCstruct{
   bit busy;
   bit start;
   bit ful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 0x01F;
   u16 result;
}ADC_Module;
这是不对的,不可以给结构体的成员变量分配地址,而应该给结构体变量本身分配地址。

改成这样,应该可以:
struct ADCstruct{
   bit busy;
   bit start;
   bit full;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bcd;
   u16 result;
}ADC_Module @ 0x01F;

网友B:
@ 0x01F
这是在对变量进行绝对定位。

你自己想想,你的结构体的地址是由编译器来分配的,编译器一般在定义的结构体内部按照顺序整齐排位,你在其中间又搞了一个绝对定位,这两个位置必然冲突,所以报错就是必然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