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循环FIFO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09-29):
请问PSOC的循环FIFO的作用及其工作原理和配置方法,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FIFO不就是先进先出吗,工作原理没什么男的。
配置的话,主要是对产生中断的时间进行设置,FIFO里的字节达到预设值时产生中断。
具体设置,楼上的还是看看datasheet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感觉有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