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nput current

楼主(2010-09-29):
请问FPGA的IO 口的输入电流设置成多少合适?

网友A:
手册上有推荐值,按手册上的就可以了。

楼主:
哦,谢谢,我就把输入IO的电流都设高了

网友(2010-11-03):
这是上下拉吧,输入能设置电流吗?

网友B:
直接设置为default

网友C:
一般不超过20MA
FPGA的IO口驱动能力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