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坏掉

楼主(2010-09-29):
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FPGA芯片坏掉?除了高温,摔坏
谢谢

网友A:
IO BLOCK短路烧穿,电源和地短路

网友B:
可能的因素很多,除了楼上所言之外,外部输入过压、电源过压、电源反接、IO超载、IO闩扣效应、过强的ESD、过强的EMI等都有可能。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芯片是否是全新原装的,如果是散新的拆机件可能你用之前就有问题。我被害了几次。

网友D:
说说表征,系统时钟是否有输出?是局部IO无法使用还是整个芯片就无法工作?

网友E:
外围电路设置的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五楼,FPGA 发热,1.2V,3.3V,的接地电阻突然变得非常小,好几块芯片都是这样子,是什么原因呢?(不会是总线冲突的问题)

楼主:
感谢三楼,回六楼:外围应是没有问题,除了跟CPU的接口间没加排阻外(会不会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