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继电器用PNP还是NPN

楼主(2010-09-29):
一道笔试题,我不会,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题目还能这么出?楼主没讲全吧

网友B:
都可以,但一般推荐接到C级上。

网友C:
如图.较理想的.
看继电器大小.
小继电器.可以直接用一个三极管.

网友D:
这个题出得太有水平了,似乎是软件工程师出的来考电子工程师?
谁出的赶快领回去!不要用这种智商考别人。

网友E:
这个题目的答案是都可以,PNP也行,NPN也行。

网友F:
呵呵,推荐PNP,这样单片机开机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G:
这道题出得也太没水平了吧,用PNP或NPN都是可以的,主要是看你要控高电还是地,只要做到开电继电器不会出现跳动就行了。设计得不好的开电继电器会出现跳动,得用软件来解决,我觉得这样做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是否跳动..或者不规则跳动.只是程序上没处理好.

硬件上只管你来给我H还是L.就OK.
但不要来个一半..就有可能会出现跳动的情况.

网友H:
跟供电电压以及继电器吸合电压也有关系!

网友D:
推敲起来当然是用NPN,
认为用PNP比NPN更合适、上电不动作是软件没学到家硬件也没学到家。
常用MCU工作电压3.0V~5.0V都有,常用继电器从3V~24V都有,
用NPN共地是最合适的,而出题者本意就是想从MCU的默认上电状态推出用NPN更合适吧!
用这一题来考我我肯定骂他个狗血淋头!!!!

网友I:
继电器常用的一般是12v的,而单片机工作电压在5v,因此电路中需要有两个电源。“+12v 和 +5v”或“-12v 和 -5v”。
如果是正电源工作,通常用NPN,这样电路简单。高电平打开,低电平关闭。
如果是负电压工作,用PNP。高电平关闭,低电平打开。

网友J:
答:出题者没搞过电子技术。

网友K:
这里有没有涉及到拉电流和灌电流的知识啊

网友L:
看公司库存决定。

网友M:
推敲起来当然是用NPN,
认为用PNP比NPN更合适、上电不动作是软件没学到家硬件也没学到家。
常用MCU工作电压3.0V~5.0V都有,常用继电器从3V~24V都有,
用NPN共地是最合适的,而出题者本意就是想从MCU的默认上电状态推 ...
引用 网友D:

如果继电器电源为24V MCU电源5V 只能用PNP外加些电阻驱动,是不是不可能?

网友C:
如图.较理想的.
看继电器大小.
小继电器.可以直接用一个三极管.
引用 网友C:

哈哈..17楼的实在.
其实不管是PNP.还是NPN.都可以接成你达到理想的控制状态.
如我4楼回复:

此就是IO输出为H时,继电器是关闭的,即Q2因为Q1的导通而失去驱动电压.
IO输出为L时,Q1截止,Q2由R2得到驱动电压电流,Q2导通,继电器工作.

D1是为继电器线圈停止供电时,消除内部磁产生的反向电压.

网友N:
多可以的,看怎么用,继电器的参数.至于用NPN上电会动作的问题,根本无需担心,继电器的动作时间比较长,单片机的复位时间很快的,再说一般单片机复位的输出电流不会驱动继电器的(限流电阻计算好).

网友D:
回复 网友M:

基本上是不能。
如果像前面某个网友的回答引入-19V是可行,那不是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吗?
常规来说系统都是一个电源再稳压得到其它电源,
假如输入电源为12V,稳压得到,3V、5V为MCU供电,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继电器得选12V,选NPN驱动继电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O:
这道题出得很有“水准”
从环保角度来考虑,用pnp环保些,pnp低电平时完全饱和,在三极管上的压降小

网友P:
哪个便宜用哪个

网友Q:
我用PNP! 道理很简单。。。 :)

网友D:
不多说理论了,举些实例:
1:有个客户拿了个老外的控制器来找我们开发,国内很多客户也用那个控制器的,
其设计让我无比佩服,不敢挑起毛病,4层板的设计(国内设计用2层就足够了),电源12V,继电器的驱动为了省电是PWM驱动的(很少有人这样用吧?),驱动三极管NPN!
2:驱动IC的输入级清一色的NPN(NMOS),如ULN2003。。。
3:实在搞不清居然还有人认为PNP是最好的,拿着什么时候的黄历说事呢?

就拿23L来说吧:"这道题出得很有“水准”
从环保角度来考虑,用pnp环保些,pnp低电平时完全饱和,在三极管上的压降小"
恰恰是1:压降小时功耗大啊:2:何来pnp比NPN更饱和?

网友R:
两者都可以用,只不过要看你的电路怎么做,PNP是电流型的,NPN是电压型的

网友S:
都可以的,看你怎么设计的 ,即你是正电源打开继电器,还是负电源打开继电器!

网友T:
太多方法了,有没有哪大哥把两个方法都分析得更透一点的呢,,

网友C:
你还需要多少东西去分析更透?

这东西实在没啥好说的了.你愿意用什么就用什么..只要达到了继电器的正常控制就OK了.

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如果说环保.用对P管低电平工作.那不工作的时候.不是高电平吗?

还需要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