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件

楼主(2010-09-29):
分析一个电路,遇到这样一个器件,是三端的,1是输入,3是输出,1输入低电平,3输出高电平;1输入高电平,3输出低电平.起反向作用.
,

楼主:
写错了:
分析一个电路,遇到这样一个器件,是三端的,1是输入,2输出,1输入低电平,2出高电平;1输入高电平,2出低电平.起反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