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检测16位AD转换电路的稳定性?

楼主(2010-09-29):
现有一款16位AD芯片(基准5V),用前面的检测板输出信号,会有2~5mV左右的变动,我想试下是前面检测板的原因,还是后面AD转换电路的原因。我用两个33欧姆的电阻,接5V(和AD是用同一个5V)分压接在AD转换端。但是转换出来的结果变动变的更大了10mV左右了。请叫还有什么其他方法么?

网友A:
加一个1000uF电解,一个104独石在电阻分压输出到地,ADC参考基准源也同样处理。再试试效果。

楼主:
好,我试试。AD基准是芯片内置的...

楼主:
电容加不加都一样。我把刚刚33欧姆的水泥电阻换成了120欧姆的碳膜电阻,效果有点达到2mV左右的偏差。但是还是不能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A:
那就是你的电源太差了,也可能是内阻大,负载稍大出现纹波,电源加2200uF滤波吧,分压电阻改为2K再试试。

网友B:
不清楚2mv对于你要测试的信号占多少的比率,一般来说A/D的转换误差如果采用 16bit的转换,几乎可以排除,那么你的电源噪声就是主要的原因了,电源噪声包含了电源线,地线都是会产生噪声的,如果你的板上还有数字处理的部分,那噪声源的80%来自数字地,所以你的系统需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在某一合适的电单点连接,这样才能保证模拟的信号有自己的参考平面,电源也要做相应的处理,通过以上的处理你的稳定度会有较大的提高。

网友C:
你确定你的信号源没有跳动5个mV?
说不定AD是对的,信号源有问题

楼主:
电阻试了1K,3K都一样还是2mV左右的跳动。电容从小到大我都试了一遍,没有明显的改善。
我机器要的16位AD结果是3200左右。电压值会在这个地方波动30个单位(偶尔会更大些)。现我用电阻分压AD结果在46000时,也是波动这么大。

网友D:
16位AD,它的电源也很重要,板子的布线也很重要。

2mV左右的跳动,不算太小,可以先用比较好的万用表量,还可以尝试用示波器的交流档看看板子的地、以及AD的电源

网友E:
1、如果不是特别高性能的AD芯片的话,16位分辨率的AD,精度一般能在12BIT左右就不错了,大量的只能到10
~11BIT精度。
2、弄清楚你输入信号的阻抗是否超出了AD芯片的输入阻抗要求,检查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否符号AD芯片的指标要求。
3、AD芯片的电源是有要求的,在一定范围内,不要求对准,但要求尽量稳。
4、基准的稳定性是否足够?基准不仅包括Vref+,而且还包括Vref-,任意一个不准或不稳,都会对结果产生明显的影响。
5、基准的带载能力够不够,你把基准和信号混在一起用,也就把基准当成功率器件使用了,但基准电路一般带载能力比较弱,你接到信号后分流掉的电流会基准芯片的影响你弄清楚了吗?
6、当要求高精度模拟测量时,各个器件的温度漂特性你需要首先弄明白
7、如有其它再补充,要下班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E:

16位ADC(1M fs以下)大部分能做到15位RMS,做不到是你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吹吹水可以,自己翻手册计算一下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我用的是MAX1132,这个芯片还是不错的吧... 我想大家给我个确定的说法,这种分压做信号源测AD稳定,是否是正确的做法。

网友E:
TO 12楼:

自己计算一下14楼给出的手册中的各项误差后再判断一下你的15BIT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D:
“分压做信号源测AD稳定”,从道理上来说是可行的。
但从“接5V(和AD是用同一个5V)分压”有点问题,因为这个5V的稳定性恐怕不够。
可以试试测量MAX1132的模拟地,看看情况。也可以试试接MAX1132的第1脚(Reference Buffer Output),先可以不接分压电阻试试是不是稳定;如果效果好,再接分压电阻,当然分压电阻应该大些,比如用2个3k电阻。

Maxim 的芯片,用下来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我现在试了一下原来的信号板,拖了根地线来了,结果看起来感觉还可以,十个数据有四五个数据都是一样的值如:37200。其他相差也不大(10以内),但是当测的较多时偶尔会冒出个37280左右(相差几十)的高值。然后又消失了,恢复到37200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十个数据有四五个数据都是一样的值如:37200。其他相差也不大(10以内)”

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大致相当于12位的精度。努力一下,还可以更好。

网友C:
TO 12楼:

自己计算一下14楼给出的手册中的各项误差后再判断一下你的15BIT精度如何保证?
引用 网友E:

sinad(min)=85DB,直接就看算出ENOB(min)=14位.
SNR(min)=85db,也可以算出分辨率(min)=14位

如果16ADC才做到12位ENOB,ADC还怎么玩.做到12位可能是你信号质量有问题,不是ADC的问题,换24位ADC,这样的信号也就12位.

网友C:
我现在试了一下原来的信号板,拖了根地线来了,结果看起来感觉还可以,十个数据有四五个数据都是一样的值如:37200。其他相差也不大(10以内),但是当测的较多时偶尔会冒出个37280左右(相差几十)的高值。然后又消 ...
引用 网友F:

你要求的频率响应是多少?可以用过采样来提高ENOB,比如用平均值.
硬件上,我觉得你用的是开关电源,可以改用好点电源做测试,看看有没有改善

楼主:
确切的时间我也说不出来大概每个数据10K吧,华邦的4T单片机,22.1148MHZ的晶振。基本上没有什么延时语句,运用AD单极型外部24时钟,一次要采集不同信号10个呢,不可以用取多值来计算,这个采集是动态信号源只能采集刚好运动到那个位置的的那个点,采集机会只有一次。其他时间AD不工作的。电源确实是开关芯片,我以前试过用变压器后面用7812,7912来做过,效果和开关芯片一样。还有什么 好点的电源呢?过节后我再去试试。大家都是用什么电源来供电运放的?

网友C:
采集机会不会只有1次,提高采样频率就可以采集多次.
如果是MCU处理能力不够,建议换个mcu.最好是自带ADC和DMA的MCU.
如果你成本不能提高,那么做到12~13位的峰峰值也就只能这样了.
如果你要做高精度系统,ADC采出来的数据没有经过数字处理是不行的,这个在设计时就要计算好.要靠纯硬件去堆ENOB的代价要大很多,所有器件都必须是低噪器件.

网友E:
呵呵,原来计算精度是不考虑温飘等的.

呵呵,16位的AD,估计没几个能做到15BIT精度的.

LZ给出的手册已经把问题说明的很清楚了,就只算上线形误差/温漂和AD内部那参考电压的温漂,看看能有多高精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回复的好像都是分辨率.lz要的是稳定的分辨率,不是精度.
这个帖子里讨论ADC的精度毫无意义,我回复你的15位是ADC的ENOB,因为很少有用XX位来标称精度的.我认为你的精度是分辨率的笔误.
单纯讨论ADC的精度好像很少见.我见过2个相同16位ADC才同一个电压值,相差300多个bit(是NI数据采集模块里的原始16位数,如果用定点数采集很准,误差1个lsb左右,他标定过),但又有什么关系呢.MAX1132的INL(max)=1.5lsb,DNL(max)=1lsb,那么经过标定,理论上他的标称误差最大只有2.5个LSB.
只要你有稳定的分辨率,线性度和重复性,精度还是问题吗?
温度漂移和标称精度是2个概念,没人会保证你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标称精度.如果把精度和温度漂移合成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表达的是什么?

楼主:
成本不是很敏感的,我查了下MCU中带16位以上AD的好像只有C8051吧

网友C:
可以试试arm,stm32有带DMA的12位1M ADC,用过采样来用做,可以做到16位ENOB.
也就30块RMB.你也可以用外部AD,就是没有DMA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回复的好像都是分辨率.lz要的是稳定的分辨率,不是精度.
这个帖子里讨论ADC的精度毫无意义,我回复你的15位是ADC的ENOB,因为很少有用XX位来标称精度的.我认为你的精度是分辨率的笔误.
单纯讨论ADC的精 ...
引用 网友C:

俺显然不是在讨论分辨率.

TO LZ:
在不特别强调术语专用性的情况下,使用位数来描述AD电路在理想信号源的状态下可达到的测量精度也是可以的.

另外,分辨率和AD的模数转换稳定性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米尺可以测量到1MM分辨率的物品,但他完全可能因为米尺质量的原因,把一个50MM 的物品测量为55MM,但这个55MM是可重复的稳定测量,这反映了米尺的测量稳定度,而相差的5MM反映了本次测量的误差,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个米尺的精度就是5MM,当环境温度变化时,因为热胀冷缩的影响,可能下一次测量时,显示值为56MM,综合了各种可能的影响并进行合理的误差分析后,可以得到其该米尺的精度.

某种程度上,精度是一种数学推导和实践检测的结合,单纯的以特定条件下的标定作为精度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误,这至多表示为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误差而已.

.

网友E:
成本不是很敏感的,我查了下MCU中带16位以上AD的好像只有C8051吧
引用 网友F:

**中,MSP430很多都带16位分辨率的AD

网友C:
回复 网友E:

分辨率一般都是指稳定的分辨率,跳动的数字不能称为有效的分辨率.
精度都是在某种条件下测定的.所有精度本身标称没有问题.
打个比方的话,精度就是一个信号直流分量,是一个基准.温度漂移和其他非系统误差可以比作交流分量.2个概念分开描述更加容易理解,这2个量可以表示各种环境下的综合质量.但不能因为后者的影响而否认前者的意义.
2个参数独立表示各自含义,没有一个基准的参考,单独温度漂移又有何意义.
比如在实验室环境中,后者的影响远远不如前者重要.高精度的系统或仪表其实对使用环境就有严格的要求,即使知道所有参数也不可能完全计算出当前环境下的精度.

网友G:
10楼表达的好!

网友H:
做过一段时间的24位ad采样差分模拟信号板,输出值有较大的波动可能与电源干扰有关系,是需要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同时参考模拟电压要有足够的滤波。

网友I:
还是做好屏蔽吧,我把一大块完整的覆铜板放在线路板下面,稳定很多.

网友J(2010-11-11):
嗯,屏蔽更重要,信号很小了

网友K(2011-04-30):
16位AD 65536个分度 基准5000,000微伏,每个分度为76微伏.即使不计及基准的变动.输入信号分辨度至少要小于76微伏,线性度不能超过0.5个LSB.(38微伏),线路噪声还未计及.要有好的计量设备.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