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高频变压器

楼主(2010-09-29):
电路输出负电压,如果要使电路输出正电压。可不可以用反激变压器代替电路中的变压器,再反接二极管。
或者直接把上面变压器次级反接,再反接二极管,这两种方法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A:
这是Cuk电路。
Cuk电路中变压器并没有直流分量(串联了电容),而反激变压器与此不同。
一般地说,变压器应该根据你的电路要求设计,不能随意改变,更不能用其它电路中的变压器代替。
要使此电路输出正电压,不能将二极管反接,有其它方法。

楼主:
直接把原来的变压器次级反接,在把二极管反接,就可以输出正电压了,按理论上来说,调节开光管的占空比也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难道这样不行吗?
如果不行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3楼:
你的电路本来是隔离的,变压器初级和变压器次级,两个地线并不是接在一起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恩,这个变压器主要就是起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