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有做过交流电机刹车的吗?画的示意图如下:

楼主(2010-09-29):
开关在上就是电机工作,开关在下就是刹车,有没简单实现的电路?

楼主:
电机就是个普通的单相异步感应交流电动机

网友A:
这样的刹车倒很巧妙

网友B:
没看出来可以完成刹车。。。

网友C:
比这再简单没了

楼主:
匠人, yewuyi,查过点资料说交流电机转动过程中切断交流电,直接通交流电可以刹车,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交流电机启动后,切断交流电源,再用一个单独的12V电源供电,电机能杀出停住。上面的电路只是个示意图,我也不知道可用不可用,这种感性负载在开关切换时是否要做些处理?

网友A:
直觉上同意楼上的说法。

交流电机本来是要靠交流电工作,现在用二极管整流,再用电阻限流,变成直流电,理论上应该能刹车。

至于效果如何,那就要看实际情况啦。
关键是那个电阻要选好啦,别出问题才好。

网友D:
如果在重力的运动下..应该很难刹得住吧?
这样应该会对电机寿命降低吧?

楼主:
to 匠人:我这也是根据刹车原理想的一个示意图,想到坛子里请教一下熟悉的大侠们,该电路中电阻功率好像要很大,普通功率电阻好像不行。
另外8楼的,该电机不是在重力运动下

网友B:
to 匠人:我这也是根据刹车原理想的一个示意图,想到坛子里请教一下熟悉的大侠们,该电路中电阻功率好像要很大,普通功率电阻好像不行。
另外8楼的,该电机不是在重力运动下 ...
引用 楼主:

LS说的不是重力,其实是惯性。

这个刹车质量和负载等都有明显影响,实在想不明白,如此搞有什么好处。

楼主:
yewuyi,这是一个控制电机开关的小系统,就是要求电机断电后能快速停下来,别的功能都很简单

网友B:
yewuyi,这是一个控制电机开关的小系统,就是要求电机断电后能快速停下来,别的功能都很简单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你认为你的这个刹车方式能让他马达每次可靠稳定的快速停下来吗?

网友B:
还不如还成DPDT的继电器,同时控制马达两根线来得妥当呢。

呵呵,价格和你的SPDT的继电器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如果换成您说的双刀开关,如何刹车呢?切换到哪里去?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马达有大小..
质量轻的..也就是重力小..刹车易些  ..
质量重的.就是重力大...想刹就难了.

还有外界的惯性问题..

网友B:
如果换成您说的双刀开关,如何刹车呢?切换到哪里去?
引用 楼主:

断电后没有外部能力提供会形成自然刹车。

即使这样也比你这种依然提供能量的方式要强啊。

网友C:
见过这种方式刹车的产品
因为机械刹车有摩擦力调整还有磨损
这种刹车比效果比较好,通直流电的交流电机不会产生蠕动,定位理想成本较低
控制是用光耦带动可控硅来进行,那个串联电阻功率较大,一般用水泥电阻

网友E:
在机械行业,这是比较常见的刹车方法。
其原理是电机定子产生一个固定的直流磁场,而鼠笼式或绕线式转子在固定磁场中运动产生感生电流,由这个感生电流将转子的动能消耗掉。这个工作方式,与指针式万用表的表头(磁电式电表)绕线框在磁场中运动而产生阻尼作用是一样的。
需要注意的是:电机定子也是一个电感,当图中开关关断时定子中电流下降,也会产生电动势,而且相当高,开关会产生火花。在晶体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中是用一个二极管并联在电感两端吸收掉电感储能,但这种方法在此不适用(电机还要接到交流上)。

网友B:
yewuyi,这是一个控制电机开关的小系统,就是要求电机断电后能快速停下来,别的功能都很简单
引用 楼主:

LZ期望的是快速刹车,这个所谓能耗制动的办法最多只能是刹车平稳点,与快速靠不上边吧?!

网友B:
个人认为远不如这个图。

网友E:
要迅速停下来,当然机械方式最快。但迅速停止会带来很多问题:制动力过大,可能损坏各传动部分。这如同玻璃器具碰到硬地面会破碎是一个道理。机械厂里面工人为了让车床迅速停下来往往是打反车(电机接成反转),但车床齿轮受力很大,常有将齿打掉的事情。
这种刹车方式(能耗制动),其特点就是平稳,不会造成齿轮损坏这类损失。

网友F:
限流电阻用个电容代换试试。

网友B:
要迅速停下来,当然机械方式最快。但迅速停止会带来很多问题:制动力过大,可能损坏各传动部分。这如同玻璃器具碰到硬地面会破碎是一个道理。机械厂里面工人为了让车床迅速停下来往往是打反车(电机接成反转),但车床 ...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刚性连接的,不管是哪种制动方式,都存在这些问题,除非能调速或者调频慢慢降低转速。

这种强制性的刹车制动,如果想追求制动速度,必须增加限力器对刚性部分进行保护。

网友G:
有点道理, 加一个值流电压

网友H:
LS众多高手,发表了很多观点,但感觉少了点什么。

对了,二姨家没有裁判,不归纳总结一下,菜鸟们往往看的云里雾里,不利于同学们学习提高,俺淘淘浆糊归纳总结了一下,仅供参考。

首先,大家知道,普通电机大致分三大类
1. 交流电机 ......... 比如单相异步交流电机
2. 直流电机 ......... 比如磁钢式直流电机
3. 交直流两用电机 ......... 比如串激电机

这几种电机的能耗制动结构都不相同,但原理都差不多,主要利用加入直流电破坏阻碍原旋转磁场。

1. 交流电机能耗制动:
  LZ的图只对普通单相异步交流电机基本有效,对其他电机无效。
  但此电路制动效果不佳,会旋转较长时间后停止,其主要原因在于,使用了半波整流,交流谐波比较丰富,直流电质量较差,直流成份不足,影响制动效果,如改用全波整流,交流谐波成份大幅减小,直流电质量提高,制动效果尚可,如用LZ在6楼的方案,加经过滤波的纯直流电,制动效果最好,所需工作电压低,效率高。
  交流电机的能耗制动原理是对电机线圈加上一定的直流电压,破坏原电机线圈的交流旋转磁场,改旋转磁场为静止的磁场,故直流电的纹波越小效果越好。

2. 直流电机能耗制动:
  21楼yewuyi大虾的图只对直流电机有效,对其他电机无效。
  直流电机的能耗制动原理是利用原直流电机旋转时,发出的直流电,通过外面短路,将此电压加到自已身上,产生相反的旋转力,此力合成后加速电机停止运转。
  需要注意的是,如不是用磁钢式直流电机,而用励磁式直流电机,则在整个能耗制动过程中,励磁线圈必须通电,否则无法进行有效能耗制动。

3. 交直流电机能耗制动:
  关于交直流两用电机的能耗制动。
  说实话,至今也没有什么简单有效方式,能让串激电机快速停下。
  一般只能用22楼maychang老前辈所说的打反车(电机接成反转)之法。

网友I:
交流电机的直流制动,电机的电枢绕组中通的是直流电,转子切割磁场产生制动力,该方式热量主要消耗到电机内部,电机发热会十分严重,以前用得较多,现在主要用变频器。

楼主(2010-11-03):
yewuyi,我的电机负载是一定的,而且负载很小,刹车快慢应该可以通过供给的直流电压来控制吧

网友J:
28楼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