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必须发满缓冲区才可以进入中断吗?

楼主(2010-09-2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一定吧,看看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B:
看你设置的深度吧,比如你你设置8个字节的深度,那就是接收了8个字节才发生一次中断。

网友C:
串口中断和缓冲区大小没有关系,数据发送或接收一次中断就发生一次。设好所有中断控制器,接收数据时,当接收到结束标志位数据时,控制寄存器接收标志位置1,此时就发生接收中断,发送数据时也一样。 例如:串口的数据格式是: 起始位+数据+停止位。当单片机硬件自动检测到停止位时,就置位接收或发送标志位。产生中断。

网友D:
好好看看timeout的用法,要是必须发满缓冲区的话,就太弱了功能!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侠所言停止位是指专门去发送一个‘0’吗?????

网友:
应该不是,现在所谓的起始位 停止位都是硬件实现的!
我也不是很懂!
高手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D(2010-10-31):
timeout没有例程,小弟知道这个功能但是就是不会用啊

网友F:
看手册上说
THR 是 Top of T FIFO
要到达Bottom of T FIFO才会发送
如果只写一个THR
那他到达Bottom发送?
偶也不解

网友G:
如果只写一个字节,则该字节将会被直接送入发送移位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