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用的DBGU,可以配置成USART用吗?

楼主(2010-09-29):
调试用的DBGU,可以配置成USART用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你看一看手册中,该串口有没有提供中断。如果有,一般是可以自己重新配置为通用串口的。如没有,也可以用,只是用起来不方便而已。就如用ATMEL的9260的一个串口。

网友B:
必须可以,没有芯片会舍得浪费一个串口的

网友B:
我坐过atmel的,是可以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C(2010-10-31):
必须可以配置成,不过工作模式少了好几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