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结构体

楼主(2010-09-29):
在写一个函数的时候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FRESULT CreateONEFile(const char *filename)
{
   FATFS fs_cre;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src;      // file objects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
  // Register a work area for logical drive 0
  //
  f_mount(0, &fs_cre);

  // Create  file
  res = f_open(&fsrc, file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_close(&fsrc);

  return (res);
}

这是一个用 FATFS 系统写的一个生成一个文件的函数,写好了,语法没有错误,通过编译下载到 ARM 上,没想到,程序卡死了.但是如果把FATFS fs_cre 定义成 static FATFS fs_cre 或者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会很顺利,也能实现预想的功能!
我在调试的时候,它们的区别就是初始化和未被初始化.但是我又不想把把定义成静态或者全局的,剩下的就只有初始化为0,但是 FATFS 是文件系统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具体的成员我也不知道,所以初始化也不行.这便令我很纠结啊! 不知道有哪位大虾能帮小弟解决一下...

网友A:
第一,如果你能编译,就不可能看不到FATFS的定义
第二,即使你看不到,memset(&fs_cre, 0, sizeof(fs_cre ));也可以全部初始化为0
第三,看描述,和初不初始化没关系,可能是结构体FATFS太大,定义为局部变量,导致栈溢出而死机

网友B:
兰州,不出我所料,你应该在其他地方调用了比如f_open f_write等之类的函数。你的FATFS fs_cre是在挂载U盘的时候使用的,如果你不把他定义为static 或者全局变量,那么退出这个函数后,这个结构体就没有了,挂载的文件系统用什么来描述呢?

你这样写程序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不应该在你想要创建一个文件的时候再来挂载,应该是检测到U盘插上了就马上挂载,检测到U盘拔掉了就卸载。要创建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挂载了,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真的,我还没想过呢!呵呵,谢谢哈...

楼主:
2# senioryzc ze

怎么说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条件编译, 在定义结构体的时候就有条件编译,不同情况就有不同的定义情况, 结构体也就变了, 这样的话, 就算有初始化函数, 也不通用了啊!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