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升压电路如何理解?

楼主(2010-09-29):
求教各位大师,请问这个升压电路怎么理解呢?Q1 是Boost转换器里的开关管,C3肯定是用来做振荡器的一个相位滞后使用的, 问题是这里的Q3、D4、D8、R2起啥作用呢? 仿真的结果显示显示电流是从Q3的基极向发射极流动的。。 这个么。。 实在比较难理解。。 想问问大家PNP管可以这么用??
电路图:

Q3上的Veb, Ib仿真结果

网友A:
根本看不清楚

楼主:
补充一下,Ib的电流时流入基极的, 这点比较奇怪呃。 一般情况下,PNP管子的基极是流出的。 这里是流入的。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起振的。。

网友B:
4楼:
Q1Q2C3R1L1构成多谐振荡器。
具体描述,可以从例如Q1关断开始,看各部分在Q1关断状态下将会产生什么变化,直到电路状态重复。
D4Q3这部分好像不对。至少D4方向不对。

网友C:
是Q3的CE画反了

网友D:
把图整理好了再传上来吧,这样子画图真的很难看懂的。

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E:
按位置看应该是误差采样和放大部分。D4感觉上方向不对。

网友C:
D4的方向没错,只是Q3的CE画反了。Q3的发射极最好加个电阻限流。

网友F:
到底是ce画反了  还是D4的方向错了啊   发帖的给个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