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是否需要

楼主(2010-09-29):
[] 原来的电路中没有F1 D8 R109但是会烧掉二极管D7,POWER为5V,请问各位D8是否有必要

网友A:
D8有必要。

网友B:
一般是防止输入突然短路,导致输出端电流反灌到输入导致电路损坏。
低压场合,输入加了隔离二极管,基本上没有必要。

楼主:
不是为了防止输入输出反接,前面的D7才是为了防反接,好是为了瞬态电流提供一个泄放的通道??不太确定

网友C:
D8是续流保护的 支持3楼!!

网友D:
此乃保护LM1117的.

网友E:
D8必要的

网友F:
支持三楼,感觉在低压,电流不大的情况下,D8没太大必要

网友G:
恩,好像我见到的电路都加了的

网友H:
它是个没用的元件,----在此电路中

网友I:
二极管D7烧掉跟有没有D8没关系。

D8的功能如3楼所言。

网友A:
假设输入电容C1、C16失效短路了,结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