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9V回路电流多大,这些电阻值怎么算啊

楼主(2010-09-29):
(图片)

网友:
LZ   你的8050不限流哦   +41V   这个电路行不哦?

楼主:
我下面的是4.1V,IN端高低电平变化来输出5.9V和4.1V,图中10K电阻的电流是多大啊??还有就是图中2.2K、10K和22K它们阻值怎么算的啊

网友A:
搞这么复杂,用PMOS管不就行了?

网友A:
补充:5.9V输出时用NMOS,4.1V输出时用PMOS
南麟有卖。

网友B:
让你的三极管饱和

网友C:
上面的10K,电流是(5.9-Vbe-Vce)/10K
下面的10K ( 4.1-Vbe-Vd)/10K
2.2K电阻是限制三极管基极电流的,也不能太大,要保证三极管在输入高电平时可以导通
22K的电阻是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的.

楼主:
如果IN=5V,2N3904的管子基极电流是不是5V/2.2K=2.27mA,基极电流不是都uA级的吗?管子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吗?请教

网友C:
额定的Ib不会这麽小的,你看3904的datasheet上Vbe的测试条件有Ib=5mA呢。

楼主:
看过了,基极的确有这么大的电流,我以前以为不会超过1mA

网友D:
哦哦。。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