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HILIPS的SAA7113H视频解码芯片问题!

楼主(2010-09-29):
请问PHILIPS的SAA7113H视频解码芯片的I2C总线控制其寄存器是否需要对芯片做些什么设置,还是直接就可以通过I2C进行读写寄存器呢?懂的大侠请赐教!

网友A:
应该对芯片不用设计吧,以前做过,但是既不清楚了,最终要的是I2C的时序要对,你可以参考一下网上关于51    I2C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