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2个单片机双机通信不了

楼主(2010-09-29):
我用了2块板子,每个上面分别有一个PIC16F877A,编写程序,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分别与PC通信的时候都没有问题,但是,将两者的TXD、RXD直接交叉连接的时候就不行了,请教下各位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印象中,你以前已经问过类似问题了。

1、检查两端波特率是否一致
2、检查TXD和RXD是否连接正确
3、检查是否存在协议冲突
4、检查是否存在电气上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