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0-09-29):
下面是一个封装对比,左面是我按照封装资料上的数据做的,右面是带我的人给我的封装,可他的封装焊盘明显比我画的大,那么他那样画比我的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做封装时都要比datasheet上的数据大啊??

网友A:
焊接的时候,较容易焊接。
LZ这样的话,等你焊接的时候,会非常地麻烦,而且也容易出现焊接错误!

网友B:
芯片焊盘封装大小要适中,不能太小。像LZ这样做封装,焊接的时候会非常麻烦的

网友C:
关键看焊接工艺,如果是自动化贴片且焊接工艺、材料等都非常到位,焊盘尺寸小点有好处,良品率最高,但手工贴片或焊接工艺、材料不够档次,导致良品率不足需要人工介入维修,那么焊盘大就容易操作,小厂的工艺普遍不能满足足够高的标准,所以通常要加大焊盘。如果是人工焊接,那么焊盘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