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2V升压36V,3A,输出可调的芯片

楼主(2010-09-29):
功率约100W,所以希望效率高些,否则散热是个麻烦

楼主:
请楼上介绍一款

网友A:
太多,不好举例,有必要的话,我倒是不反对帮你有偿设计一个。

网友B:
用最普通的PWM芯片(如UC3843B)加个MOS管就可以实现

楼主:
楼上这种说法,是否应该有个高于36V的源啊,我只有12V,想选一款dcdc芯片

网友B:
12V升36V,直接UC3843B+NMOS就可以,要什么高于36V的源呀。
UC3843B本就是经典的dcdc芯片。

楼主:
网上找到DCDC升压原理,原以为需要高频变压器呢,原来是采用倍压原理,看来要12升到36就困难了,24升36倒是可以

根据这个原理设计的升到32V电路,用9V升12V电路参数试验,正常。

网友C:
9楼:
你的前一图是可以使用的,但不是倍压电路,这是典型的Boost电路。

楼主:
谢谢maychang先生指点,我分析错了,应该是开关断开瞬间,电感阻止电流变化,感生电势叠加电源电压,升压能力要看电感的Q值了,带载能力看电感的L值。这么说12升36理论上也是可能的。这么分析对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上我司网站看看,有你所需要的芯片,只是你没说出频率等其它参数,没法提供详细的型号。www.kylinchi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