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高速的是否可以用在(工频50hz)整流上?

楼主(2010-09-29):
在替换二极管中发现 :是否可以用高速的二极管代替工频整流的,有哪几方面影响, O(∩_∩)O谢谢!。。。

网友A:
可以,只要电压电流能满足就好了。

网友B:
不建议这么做。
工频的二极管,虽然速度低,但是最大瞬时电流比较大,不容易损坏。

网友C:
高速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贵,如果不计成本,当然可以用电压电流容量够用的高速二极管代替普通二极管。

网友D:
高速二极管开关速度太快 容易引入噪声

网友E:
高射**打蚊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说高速的用在低频上好像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