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T USB 选型

楼主(2010-09-29):
我想找一个CYPRESS 的HOST USB的芯片,来控制USB打印机,最好是通用的USB芯片,我可以使用其他的MCU来和USB的芯片通信,请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谢谢

网友A:
CY的芯片就有好多,不过我是没用过,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B:
你可以看这里,http://www.cypress.com/?id=186 以前很常用的就是sl811,现在CY7C67300用的也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到CY7C6300官方给出的单价蛮贵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站上给出的价格应该是参考价格,想用的话,你最好问代理商